[ZLG-ARM] 请问程序在LPC2294片内运行为什么不能设置P0.18口为高电平

楼主(2007-11-27):
请问程序在LPC2294片内运行为什么不能设置P0.18口为高电平,而相同的程序在片外Flash和片外RAM中运行是就能设置P0.18口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我们是自己做的电路板

楼主:
补充

难道程序在片内运行时,P0.18口有什么相应的要求吗

楼主:
问题解决

在H-Flasher中选择ARM的型号,然后再采用片内模板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