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各位高人:铁电与E2ROM能否混合用?

楼主(2007-11-27):
铁电与E2ROM能否共一个I2C总线?16位地址与8位地址器件能否共一个I2C总线?
E2ROM只要比FM多点延时应问题不大。
我同事说16位地址与8位地址器件共用相互有冲突。
但我认为只要各器件从地址设的不同即可用,子地址分别按地址属性设,理论上应能正常工作。

实测如下:
FM24C256+FM24C64在UCOS下正常工作,读写全部正常。
FM24C2564+CAT24WC08在UCOS下只在I2C初始化后读写正常,进入多任务运行读出来全是0。
注:读写时已关中断。

网友A:
只要地址不同,只是延时的差异~~~

网友B:
你好:
可以混合使用。在UCOS多任务下,你可以试一下使用互斥信号量,也就是说在相互互斥的情况分别读写铁电和E2PROM,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会有冲突!

FM24铁电没有地址选择引脚,从地址和其他24系列高4位一致。不能做到地址不同,某些地址会产生重叠。

楼主:
FM24的A0-A2是从址脚。

关键是片内地址,以前认为1位地址与2位会发生冲突。

网友D:
嗯,我一直都是混用的,FM24CL04和AT24C512

   器件地址没冲突就可以,至于存储地址,那容易解决

//////////////////////////////////////////////////////////////////
    if(DAddr == EE_DA_GPS_GSM_CFG)         // 写铁电存储器
    {
        PageBuffer[0] = WAddr;
        if(WAddr>=256)
            DAddr |= 0x02;
        memmove(&PageBuffer[1],pData,WLen);
        IIC_Write(DAddr,0,(WLen+1),PageBuffer);

    }
    else                                            // 写EEPROM

网友E:
只要从机地(全部7位)址不冲突,肯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