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是我问的太过份?关于51外接石英晶体

楼主(2007-11-29):
51单片机,外接石英晶体振荡器,设接XTAL1引脚上的电容为C1,接XTAL2引脚的为C2,问题如下:

问1:C1、C2起什么作用?采用哪种电容较好?
问2:采用6M、24M石英晶体时,C1、C2的选值约各是多少?
问3:与石英晶体并联一个R1电阻,并在XTAL2引脚前串入一个R2电阻;这样做 有什么作用?选值约各是多少?
问4:试画出XTAL1、XTAL2引脚上的波形。

无一人全答对,问4得到的答案有:无聊、变态、这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示波器。

这是只问能力,不问学历的笔试。浪费不少,连面试官都问我是不是太过份,晕。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rt

网友B:
确实有点不合理

1-3最权威的答案是生产晶震的厂家,实际应用中更多只是参考一下旧原理图上照抄,一般很少会把这些参数记起来,这种问题让人感觉是学校老师问学生.

第四个问题,我不知到LZ是否有自己测过,XTAL1、XTAL2其中有一个是OUT的,这个口上可以看到一个正弦波,但另一个IN的,一般来讲示波器接上去的话,晶震就会停下来,还会有什么波形啊?

给我的感觉,LZ实际工作经验还是比较浅,如果面试的时候考官这样问我,我还真要考虑是否**这家公司喔,担心老大没经验,下面很难做事情的啊!

楼主:
LS,你的示波器不是坏了吧

这次面试的底价不底,无知、变态类作答的也没关系,说吧。

网友C:
用示波器是能够看到波形的

不过这几个问题,我也答不上,LZ指点下吧

网友D:
呵呵,我也觉得确实是“无聊、变态”

虽然我知道答案...

网友E:
也算是一个知识点吧,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答案很准确~~~~

网友F:
搞成选择题或许比较好

问1:C1、C2起什么作用?采用哪种电容较好?
A、滤波  B、耦合 C、起振  D、退耦
A、陶瓷  B、铝电解 C、钽电解 D、BBC

问2:采用6M、24M石英晶体时,C1、C2的选值约各是多少?
A、20pF左右  B、20nF左右  C、20uF左右  D、20F左右

问3:与石英晶体并联一个R1电阻,并在XTAL2引脚前串入一个R2电阻;这样做 有什么作用?选值约各是多少?
A、几欧姆  B、几百欧姆   C、几千欧姆   D、几兆欧姆

问4:试画出XTAL1、XTAL2引脚上的波形。
A、近似正弦波  B、方波  C、三角波   D、锯齿波

网友G:
嘿,圈圈这样搞比较好!

不过第四个怎么回答? 说近似正弦波还是说方波?

网友F:
选择题是不是简单很多了?哈哈 我觉得其实考察到这个程度

网友D:
哈哈,那就更不知怎么答了

网友H:
的确过份

电容就是滤波的,容易大则频率稳定性高;容易小相对容易起振;
至6M和24M电容取值多少参照第一行;频率越低越不容易起振;
R1和R2的作用:
在外置低频率晶体时(比如32K),如果没有R2你可能就死了,至少是半死;
R1的作用有人解释为辅助起振的作用;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没R2你得死。
R1通常1M至10M欧姆吧;R2则要看你的频率点在哪?

怎么确定适合的值?看波形如果是标准的正弦波则恭喜你调对了,否则你就得再次调整R2的参数;通常在几K至几十K的范围;当然还是取决于你的频率点;

如果不清楚你继续提问;

网友H:
改正

第一行容易改为容量

网友H:
老周的ARM资料看的多了;

老周的资料看多了,经专家会珍确认不幸被传染,病症名:BUG综合症;药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网友I:
caadc

不过确实有点牛    牛角尖的牛

网友E:
应该是近似正弦波

网友H:
无聊中……

方波其实上工作也是一样的,方形说明反馈很强;
如果你的波形真是方波,也许夏天你可以正常工作,但冬天就不行了;也许今天你可以正常工作但明天就不行了;也许这一批产品没出问题但下一批出大量问题;
结论:容易锁死停振,砸你饭碗.

网友J:
原来如此

记得以前测过一个晶振震荡是正弦波,用的20M的示波器,还疑问,咦,是正弦波,不是方波~~

网友K:
LZ,我急切想知道第3问的答案!!

   似乎是为了改变内部震荡放大器的增益?我在MC9S08单片机上看到,晶体可以配置成HI-GAIN和LOW-POWER模式,手册上说HIGAIN模式耗电大,但抗干扰,LOWPOWER模式则相反。硬件要做的改变是加这两个电阻,MC9S08单片机没这2元件不能起振。感觉51内部已经把振荡器配置好了,不需要这2个外部元件也能工作。51单片机手册上没有提过这个电路,似乎厂家不推荐人为增加这2元件。但我想知道是否51也能用这个方法在振荡器功耗与稳定性之间选择?

    第4问有点难。因为示波器探头15pF分布电容并联上去波形就改变了。看到的将会是正弦波,但实际是方波(用3pF的高频探头看到的)。

    考察能力应该放眼大局,比如硬件上对整个控制器资源于外设的把握能力,对程序结构的驾驭能力,对系统稳健性的全局考虑,成本控制意识等等。LZ考察的属于角落知识,过于钻牛角尖的笔试可能对您公司的形象会有一定负面影响。

网友L:
我面试的时候先把证书、成绩单拨到一边。然后问他

有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比如实习、打工什么的……

网友L:
旁敲侧击,看看他实际基础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兴趣

能否耐得住寂寞……搞技术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牛人不用,别人好几个星期干的活牛人也许几个小时就搞定了——不过牛人是不干这种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