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ayJTAG-H调试LPC2214的怪现象

楼主(2007-11-29):
        EasayJTAG-H调试LPC2214的怪现象
一,    现象
1,    当用JTAG-H进入ADS1.2—AXD调试状态后,全速运行,程序有时可以运行到MAIN()处的端点处自然停下,在全速运行,就跑飞了
2,    有时进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跑飞了,不能到MAIN()的端点处。

3,    如果目标板里面有原来JTAG下载的程序,就可以对它复位,停止,端点操作
如果目标板里面原来是空的,那么AXD有下载的现象,但是没有程序到FLASH里面,目标板就是1现象,无任何反映。
二,    分析
A,产品软件自我编的程序OK。因为一直是没有问题,而且用ISP下载到目标板也正常
B,目标板硬件OK.因为我换了3块以前都正常的板子,故障依旧。
C,调试工具软件:ADS1.2 重装了N次,H-JTAG软件重装过3次
D,调试工具硬件:周立功EasayJTAG-H,连接线肯定没有问题,JTAG也拆开看过,HC244IC 也测试过有高低电平输出,应该是好的,其他电阻电容三极管没有检查。

E, 我分析是调试工具的软件或者硬件问题,因为用ISP能够下载运行,而用JTAG却不能下载运行调试

三,    计算机也换过,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现象问题到底处在那里呢,我头都大了!!

网友A:
re

H-JTAG的代理器H-FLASER里面有个AutoDownLoad选项,
仿真时必须把该选项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