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00系列的ARM是否能够外界RAM?

楼主(2007-11-29):
新手,谢谢!

网友A:
不行

  2100系列没有数据总线,还是用2200系列比较灵活些。

网友B:
re

如果要外接RAM,需要模拟总线!
只是这个RAM只能在用户程序启动以后才可以被用户使用!

楼主: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ZLG的ARM系列中,有没有带双边沿捕获接口的,就是同一个接口可以对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产生中断的那种,我看到的都是只能对一个边沿中断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