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OS_ENTER_CRITICAL()无法运行啊,急

楼主(2007-11-30):
   我用keil编程,代码编译时无错误,但在运行到OS_ENTER_CRITICAL()函数时程序就卡住了,信息栏显示prefetch abort:arm instruction at00020000H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救我

网友A:
改入口地址.

   有次程序也在关中断时跑飞的,提示是未定义指令,进入异常模块. 后来改成在片内FLASH运行,入口0X00,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试过了,可还是不行,不过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