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下载代码出问题了

楼主(2007-12-01):
我使用LPC2214处理器+Smart2200开发板。
我编了一个小代码想点灯,代码在debuginchipflash模式下运行正常,然后我就切换到relinchip,没有再改条线,然后H-Jtag就说unable to find target!
请问是不是把CPU烧坏了阿,这么容易烧坏么?

网友A:
呵呵

是加密了吧

用ISP擦一下就好了

楼主:
果然是这样

果然是这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