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有人用lpc2000驱动过TLP521吗?

楼主(2007-12-03):
应当选用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A:
lpc2000的口线能经受5mA电流吗?

建议加一级驱动吧;

网友B:
IO可以驱动4mA

的负载.事实上你的Ic很小的话,TLP521可以工作在2mA(见TLP521的曲线图).光耦是电流型器件,注意"电流传输比",还有If,Ic,Vce的关系曲线图.If为几个mA的时候,Vf约为1.1V,限流电阻为(3.3-1.1)/0.004

楼主:
我想用TLP521驱动继电器,能行吗?

电阻如何选择?请大虾指教!

网友B:
光耦

的Ic电流本来就不大,而且你前端的驱动电流If也非常小,根据521的ctr参数,你的电路能驱动的Ic就更小了,要驱动继电器很困难.最好在521的后端再加个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A:
TLP521驱动继电器一般来说还是不够理想

本身Ic电流受到限制;另外电流传输比离散性太大了;
还是加一级驱动的比较好;

网友C:
同意5楼所说!

同意5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