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么读不出flash的ID??请教

楼主(2007-12-10):
我用lpc2148+nand flash(K9F2G08U0M),nand直接接lpc的IO口,全都配置为GPIO功能。

flash的8个IO接lpc的P1.16-P1.23 。我使能了P1口的高速使能,刚好寄存器就是FIO1PIN2.用FIO1PIN2来收发数据,写命令和地址!!!

请教下这样配置lpc可以吗???

网友A:
re

可以,要把1.16到1.23配置成GPIO使用到PINSEL2寄存器,修改该寄存器需要进行读修改写的方式进行,不然肯能会导致JTAG被用户意外关闭!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按照读修改写的方式进行的。
没有用Jtag,我用的ISP。

我现在不能确定能用FIO1PIN2寄存器来收发数据,写命令和地址吗????

是否还要在读写的时候加上延时??

我读出来的都是0xFF.

网友A:
re

使用FIO1PIN2写数据命令是可以的
您可以使用示波器来看下数据波形发送是否正常。

楼主:
多谢了!呵呵,终于得到答案了,

心里的石头落下了!!1

哦!!那用FIO1PIN2读从nand发过来的数据可以吗???

网友B(2008-12-17):
flashID

您好,我也刚用flash,想读flashID
就是发送RDID命令,可是我读不出东西。

我的FLASH是ns级的,单片机是us级的,能不能通讯?
还有我的电压是5V,是不是flash要3.3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