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xxx系列的片子P0口带内部上拉吗?

楼主(2007-12-10):
P0口接外设器件是否需要上拉?谢了

楼主:
关于数据手册

NXP的数据手册上面也没有明确说明P0口的输出方式?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确定的说明呢?

网友A:
re

P0口只有I2C功能口是开漏输出,其他都是推挽输出
因为数据手册里没有说那些口有上拉或没有,所以建议用户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加个上拉比较好!

楼主:
l

3Q for Ur answer

网友B:
要加上拉电阻

我使用的lpc214x, 所有外接端口均加10K电阻上拉,否则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