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好,问个写PSRAM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我需要将数据存放到PSAM中去。
用的8MB的PSRAM,就是MT45W4MW16,连接在bank1中,存储数据用。

怎么将外部采集的数据存储到PSARM中去?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指针,然后将比如0x81020000地址赋给这个指针,行吧?
我这样定义了一下,但是不行,请指点:

//0x81020000 作为在PSRAM 中存储 FRE值的首地址
#define FRECH1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81020000))

uint16 *ip;

void Ini(void)
{
 ip=&FRECH1ADDR;
}

楼主:
存储数据时,这样

*ip++=data;

楼主:
怎么每人回答啊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真有钱啊

PSRAM这种高档货也用.修改分散装载文件,即可把变量定义到外部RAM存储区.用指针的方式也可以,不过哪有分散装载来的痛快.

楼主:
之所以采用指针方式,是这样想的:

我是把结果存放到上面,需要有指定的地址
而不是直接由系统随机分配地址

之所以采用指针方式,是这样想的:
把PSRAM 放到BANK1
把0x8100 0000 给指针*p1,
0x8102 0000 给指针 *p2,
0x8103 0000 给指针 *p3等。
存放数据时,直接 *p1++=data;
             然后,在线情况下,需要哪个点时,直接*(p+n)即可
,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定义 0x8100 0000 地址给指针?
高手指点下。

楼主:
自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