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148的P0.11口为什么不能输出电平???

楼主(2007-12-12):
我在P0.11口一会置高,一会置低,但测量时都电压为0,没有变化,我用了两块试过了都不行,是什么问题???

我测P0.10和P0.12口的时候没问题.

#include "config.h"
#define FLASH_WE 11
#define BIT(a)        1 << (a)
        int main (void)
{
    PINSEL0 &=~(0x3FF<<20);  //选择GPIO
    while(1){
    IO0DIR |= BIT(FLASH_WE);
    IO0SET |= BIT(FLASH_WE);
    DelayNS(300);
    IO0DIR |= BIT(FLASH_WE);
    IO0CLR |= BIT(FLASH_WE);
    DelayNS(300);
   }
    return 0;
}

网友A:
iic

口,需要接上拉,这是iic口不同于其它口的地方,即使你没有使用它的iic功能.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B:
2楼正解

2楼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