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x电源问题(急)

楼主(2007-12-17):
现在到了制版子的时候了,但213X的电源都是有四个脚:VSS、VSSA、VDD、VDDA,我知道带A的是模拟的意思,但不清楚如果要用LPC213x的片子制作板子,这些引脚都要接吗?具体应该怎么接?带A的和不带A的接法有什么不同?在线等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模拟要用于DA部分吧,要求严格就2套电源,数字和模拟分开,要求不严格可以接一起,一个3.3,一个地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

Q6:为什么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如何分开?

        Answer: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都要回流到地,因为数字信号变化速度快,从而在数字地上引起的噪声就会很大,而模拟信号是需要一个干净的地参考工作的。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在一起,噪声就会影响到模拟信号。

        一般来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处理,然后通过细的走线连在一起,或者单点接在一起。总的思想是尽量阻隔数字地上的噪声窜到模拟地上。当然这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开,如果模拟部分附近的数字地还是很干净的话可以合在一起。

楼主:
多谢二位啦

多谢二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