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ISP问题

楼主(2007-12-18):
我安装了Flash Utility,用笔记本的串口死活连不上,用台式机就可以连得上,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有没有解,多谢

网友A:
看看笔记本的串口有没有问题。

楼主:
re

筆記本的串口是沒有問題的,我拿另外一塊板子,上面有跟串口通訊的程序,收發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B:
hainamboy

收发是没有问题的,不代表就可以用ISP,

我买过USB转串的,小量的代码ISP可以下载,代码大了就下不了~~~~~

网友C(2008-01-29):
一般的USB转UART没有rts,dtr信号

但ISP需要rts,dtr信号

网友D(2008-03-13):
普通的PL2303都有RTS,DTR信号的。

但是在FLASH UTILITIES 勾选了RTS-DTR选项,点击REAK ID按钮后,RTS和DTR会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