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请教一下NXP的arm的JTAG链

楼主(2007-12-19):
发现NXP的arm很多采用的是ARM7TDMI-s的核,而arm7tdmi-s的jtag链在手册中好像写的是不支持最长的那个chain 0,仅仅支持调试用的chain 1核chain 2,那么是否就是说,其实arm7tdmi-s的核其实是不支持边界的扫描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pin都串在jtag上了? 假如需要用JTAG测试仪来对arm7tdmi-s的器件进行测试,就无法测试器件管脚?arm7tdmi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有chain 0.

贵公司有通过jtag控制arm7tdmi-s的处理器烧结外部flash的么?

麻烦周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zkking,你好!

   JTAG可控制arm7tdmi-s处理器烧写外部Flash,例如LPC22x0系列是没有内部Flash的,所以它只能将程序烧在外部Flash中。

楼主:
谢谢周工

谢谢周工,有没有可能nxp除了使用使用arm7tdmi-s的2条jtag链后,又额外增加了一条jtag链?因为arm7tdmi-s的手册中是注明了不支持sample/preload,extest等指令的,但是nxp的许多arm7tdmi-s的处理器的bsdl文件里又注明了支持这些指令。

楼主:
我明白了,由外部管脚来决定jtag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