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NXP喝彩,否定ARM9全面超越ARM7论,驳斥wlq_9的谬论!

楼主(2007-12-20):
先看看 wlq_9 的言论:

---------------------------------------------------------------------

立宇泰

主推的三星的ARM,本身三星ARM的功能和NXP的ARM功能就不能同日而喻.
象NXP这样的小ARM7,无论开发仿真调试都要容易方便的多,很多刚从单片机转过来的工程师比较适应.
三星的ARM本身就是对应比较复杂的应用,外设也比较多.开发起来本身就不具可比性,而且大部分工程师都是在上面运行uclinx和linux,开发方式基本上完全不同.

---------------------------------------------------------------------

wlq_9 我非常不喜欢你的风格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小ARM7,大ARM9

我用 ARM 已经很多年了, 深深感觉到 ARM7 和 ARM9 是很成功的两个系列的芯片IP,

ARM7: 应用最多的是 ARM7TDMI

ARM9:有两种体系构架:V4 和 V5

ARM9 中功能最强的是: ARM920T (ARM9TDMI(V4) + CP15)
                     ARM926EJ(ARM9TDMI(V5) + CP15)

剥离 CP15 , ARM9TDMI 和 ARM7TDMI 操作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CP15 是一个协处理, 管理了 MMU 和 CACHE 以及杂散信息,包括暂停 CPU

     和处理同步与异步总线状态等等,

从理论说来, 920 和 ARM7 处于同一水平, 只是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例如 ARM7 用于实时控制, 9 系列用于大数据处理与人机交互

试问 wlq_9 ,ARM920在不打开 CACHE 情况下, 性能与 ARM7 有什么区别

打开 CAHCE 势必有可能造成 CACHE 与主存不一致现象,程序设计复杂度

直线上升, 调试复杂度也是直线上升, 当需要精确确定某一块内存的映射关系

和 CACHE 和 WRITEBUFFER 状态时(非常必要,

例如需要分散映射多个专用硬件DMA 缓冲时就要用到, 例如:LCD

FrameBuffer, CAMIF 等等),

就需要 MMU 的进行内存映射与内存访问管理,  程序设计复杂度

直线上升, 调试复杂度也是直线上升,

调试软件是无法调试物理地址的,只能调试虚拟地址,

进行段或者页或者段页映射关系的计算,MMU 需要 访问页表,

ARM9 虽然是哈佛结构, 可是经过 AMBA 总线后, 总线统一会合于 AHB 单总线

页表是在内存中由软件生成的一张内存映射和访问权限以及域控制信息的表格

访问内存势必造成占用 AHB 总线, 而 DMA 也会占用 AHB 总线,

这是将进行总线优先级仲裁, 这时发生中断, 是不能响应的,

造成 ARM9 的中断响应能力基本低于 ARM7 处理器,

虽然 CPU 内部由于使用快表,会大大加速内存映射的时间,但是,他不是万能的

所以实时系统无一例外, 统统使用平板地址映射,

S3C2440A 处理器 内核频率虽然高达 400MHz 但是 AHB 总线最大只能是 133MHz

瓶颈就在次, 例如使用高分辨率的 LCD 马上就可以看出速度瓶颈!!!

如果像 wlq_9 说的,统统使用 Windows 等等大型操作系统, 那么实时性靠什么保证???

如果像你说的一样, VxWorks 这样的超强操作系统

早就完蛋了, 可是恰恰相反, VxWorks 使用 6000 处理器上到了火星上!!!

所以, CPU 没有高低之分, 但是人的水平确有强弱之别,

      不要一味的贬低 NXP 的 ARM7

      同时, wlq_9 你可以看看 NXP 的混模电路处理芯片,

      世界一流呀!!!

      例如视频处理或这音频处理, 包括专业的音响处理芯片.

wlq_9 不服可以跟帖!!!

网友A:
沙发~~~赞美LPCARM之213X/214X系列之ARM~~~

网友B:
说的太好了

合适的场合使用合适的芯片,这才是开发人员应该做的事情!
arm7可以做很多事情,开发难度也不大,为什么一定要用arm9才高档呢?
我见过一些开发人员,对arm7不屑一顾,动辄就要上arm9,跑什么操作系统,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非要在操作系统上运行不可,真的有必要么?如果学习兴趣,可以学习arm9,但是如果为了工作,考虑到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我觉得,能用低频绝不用高频,能用arm7绝不用arm9.

网友C:
俺一个小混混

也有人出来和我较劲.
ARM9的处理能力强过ARM7基本上是不用争的事实,毕竟本身的主频和内建的CACHE不是ARM7能比的,外部总线从来都是瓶颈,很早以前的PC平台就说过N次了,现在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要想提高速度,在没办法提高内存速度的情况下,只能提高主频和扩大内建的CACHE.
MIPS提高一倍,往往不是性能提高一倍那么简单,往往意味着应用空间的增大.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PHILIP的FAN,我是一直在用它的东西,包括LPC93*,LPC21**,LPC22**.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家不负责任的公司.一开始使用的LPC932内部的复位电路是有问题的,因此后来的932出来一堆后缀的产品,官方虽然没有说,但是天下人都不是白痴,更可气的是新版出来以后,旧版依然在市场上销售,现在的LPC23**又重现了当年的光景!!!
PHILIP半导体在整个半导体业并不算是怎么样一个大公司.
最后,不希望此贴象OS和裸奔贴一样,无休无止.是用ARM7/ARM9/DSP,用不用OS,是用ucos还是用wince还是用linux,那个你个人选择的问题.

网友D:
哈哈...没什么可争的.

产品做好,芯片不是主要的...

网友E:
叹口气,没必要

LPC的BUG确实不少,可是东西确实可以,而且bug也就影响一下你的心情罢了。

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F:
去除几句难听的话,这贴子可以加条 裤了~~~

网友F:
PHILIP半导体 在做低端的芯片确实不怎么样

可能他不重视,而又想占市场一个份额,或者想 别人有,自己做为大公司也应该有吧

给我的感觉 PHILIP半导体 在低端的芯片 开发过程中 不是那么的认真,马虎了事

但不容否认,他在高端的芯片是一流

话又说回来,PHILIP 的单片机 和 ARM 如果不是 ZLG公司,相信他在中国市场没有立足之地

网友G: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合适,合适就好

   如果你的钱多,你可以用酷睿双核CPU来控制交通灯嘛......

   做产品要追求性价比!

楼主:
在保证利益最大化时,理性的选择开发平台才是明智之举

wlq_9 ,请你看清楚帖子再说话!

我并没有说 ARM7 强于 AMR9 , 我只是说,用途不同, 选择不同的芯片!!!

这是最主要的, 并不是谁好谁不好! 的问题.

出现问题,首先要找的原因是自己, 不要动不动就说芯片有 BUG

这是一种很浮躁的表现, 又称为"愤青". BUG 的存在是必然的, 我们要

正视 BUG, 时刻保持一个平常的心态, 这也是自然科续发展的规律.

连航天飞机都有设计缺陷,

何况一个小小的芯片! 所以不要一味的贬低 NXP 的 ARM7 ,

也不要说什么大 ARM7 小 ARM9 之类的话,

ARM7 的芯片销售量超过 ARM9 不是几倍,而是几百倍, 为什么?

因为技术难度不是很高, 开发快速而有效, 能够迅速抢占市场!

在占有市场的同时, 再使用 ARM9 开发高端的产品, 确保高端市场才是

明智之举, 技术无高低, 只有永恒的市场, 在确保利润最大话的情况下

才能看出一款芯片的成功与否,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ARM9 或者更高级的 ARM 取代 ARM7 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 ARM7 的技术几乎都可以复用啊, 没有像你说的有天壤之别似的!

使用 Linux 和 Windows 开发,反而比 ARM7 的开发更简单, 因为很多

技术细节 Linux 和 Windows 已经帮我们处理了. 那个时候,只要会写

PC 软件的人都可以开发嵌入式, 试问: 你的饭碗还保得住吗????????

PHILIP 半导体是 ARM 公司最大的股东, 在数字信号处理和混模芯片方面

向来都很厉害,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可以看看 PHILIP 高清晰等离子电视

中采用的视频处理芯片, 就明白了.

SAMSUNG 是亚洲人的骄傲, 全球半导体排名第二, 但是主要是在存储器和

PC 与 消费类电子外围产品上, 工业产品非常少见.

没有永恒的 FANS ,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保证利益最大化时,理性的选择

开发平台才是明智之举, 摒弃你的愤青言语把!

网友H:
有bug正常的,便宜用就是了。

我最早用的芯片有bug的是P89C51,philips的,不过后来见的bug多了就习惯了,只要是便宜,有bug只要是不耽误使用怕什么?

网友C:
该用什么是什么

4位机依然有它自己的市场,我现在也还在用2/4K的单片机.
我从来不是偏激说ARM7怎么样,ARM9怎么样,好象ARM9/ARM11会代替一切一样.只是,性能好与坏,集成度高与低很明显.三星的44b0/4510本来就比lpc21**,lpc22**系列强一些.不过最新NXP推出LPC23**整合度很高,而三星没有再推出新的ARM7.工业品与消费品本就不具可比性,但有人硬要比比,那芯片的资源还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
或许是俺中文不好,或许是楼主理解能力不行.不过讨论问题不要如此上纲上线,最后变成人身攻击.
我不是FQ,选择芯片的时候,在成本限制下,我熟悉什么我觉得哪个不错我就用什么.只是在有些东西用的不爽的时候,发发牢骚而也.楼主也用不着为NXP叫怨,21IC的工程师选择的时候,自己会掂量的.
选择是个个人行为!

网友I:
其实没有什么好争论,事实上每个人的知识面和认识都是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都不敢去发表一些言论。比如说,ARM9如果用uC/OS-II的速度是快得不得了,只有实实在在做过并有测试条件的人才知道;再又如ARM9与ARM7,我们是购买了两种测试仪器(以太网一致性测试仪和以太网流量监控仪)之后才知道其中的性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很多人的理解都是表面**,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ARM9的问题,只要使用了LCD,如果使用WinCE或者Linux,由于LCD占用的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以太网根本就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此时此刻使用uC/OS-II则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必须在ARM9电路中加一个3D图形加速芯片(超过100元)之后,才能体现ARM9的优势。
    常言道:无知无畏!建议以后大家不要再做一些这样无聊的争论,信口开河虽然很痛快,但事实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可比的条件不公平。

网友J:
顶“最合适才是最好的”,呵呵……

网友K:
AHB 总线最大只能是 133MHz?

这个的根据是什么?可以配置HCLK=FCLK

我一直以为HCLK之所以配置在100MHz附近,是因为sdram的访问速度限制的.

网友K:
其实三星的arm9也有不少bug,烦s人了.

今天碰到一个spi的bug.

网友L:
如果单纯从性能上来说ARM9肯定比ARM7强

这还用去评论吗?486比386强有人反对吗?

网友M:
芯片有BUG很正常,没有一家半导体公司能保证推出的芯片没BUG.

如果你知道这个BUG,又能成功绕过去,我想大多数工程师能够接受.毕竟工程师更关心满足设计要求,开发进度,合适的成本.只要BUG不影响以上几点,有没有其实根本无所谓.

网友N:
芯片有bug,软件有bug。但是他们还是照样存在。其道理显而

大家何必如此。

网友O:
用Freescale的coldfire吧

   在国外很少有人把arm用在工控,医疗电子的,其本身就不是很稳定的体系。arm的 ip是验证没有问题,bug都是在加外设的时候加出来的。但是coldfire就不一样了,自家的体系结构,有bug,但是比Arm体系的要少很多!~02年年初开始做ARM开发,04年因为受不了了,转向coldfire,很少遇到bug。三星的,NXP的ARM做的都不好,04年的时候,用LPC2132,复位电路不动作,除非重新上电,周立功亲自来看过,没有解决,后来换货。三星虽然排名第二,但是靠的是memory,它做的24系列,都有很多bug,2410,2510,2440,2441,2442,2443........为什么那么多版本?因为bug不断,懒地去修补了,直接改个名字.......

网友A:
俺的防御体系把LPC213X制的很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