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CAN实验中关于修改startup.s文件

楼主(2007-12-20):
实验教材三上CAN接收实验,要求修改startup.s文件,打开系统模式下的中断。请问startup.s文件中何处是对模式下的中断的设置,如何修改?

网友A:
是不是开启中断?

修改LPC2200模板中的Startup.s,将“MSR CPSR_c, #0xdf”修改为“MSR CPSR_c, #0x5f”使能IRQ中断。

;Build the SYS stack
;设置系统模式堆栈
        MSR     CPSR_c, #0x5f
        LDR     SP, =StackUsr

楼主:
多谢

我弄明白了,设置成0x1f更好,这样IRQFIQ都打开了。为什么实验箱模板上居然默认是禁止IRQ、FIQ中断的,这样岂不是很容易调不通中断程序,还半天找不到毛病,建议周立功公司改改

网友A:
LPC2200模板主要是为跑操作系统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