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PINSELn(n=0,1,2)各位如何定义,同时请推荐本最基础的arm书

楼主(2007-12-26):
刚开始学arm,买来了周立功单片机的lpc2131开发板,板子有本配套书《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但是感觉还不是太详细,例如,现在刚发现一个问题:PINSELn(n=0,1,2)三个寄存器各位是如何定义的。

偶然从网上看到PINSEL2功能介绍,位2控制P1[31:26],位3控制P1[25:16]。但还不知道PINSEL0和PINSEL1各位如何定义?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hero_0810 您好!

PINSEL0、PINSEL1、PINSEL2都是引脚功能选择引脚,即选择引脚功能:
PINSEL0寄存器(位0 — 位31),分别对应于P0.0引脚 — P0.15引脚
PINSEL1寄存器(位0 — 位31),分别对应于P0.16引脚 — P0.31引脚
每两位对应一个引脚,因为一个引脚有4种功能,所以要两位对应一个引脚。
例如:PINSEL0寄存器位0和位1对应于P0.0引脚。
                                        By zlgarm_syg

网友B: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虽然有错误,但是很适合基础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