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可以下载进去程序,复位也是高电平.可是程序没运行.

楼主(2007-12-28):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用ISP功能测试一下

建议(首先确保程序没有问题。):
1.用ISP连接试试,如果可以下载说明CPU可以工作,那么复位应该也是好的。2.用ISP方式擦除芯片。

楼主:
谢谢.ISP擦除下载都没问题.我的程序在买的开发板上是好的.

现在自己做的板子没反映.
有一个蜂鸣器,也不响.

网友B:
!reset接法有问题~~~

楼主:
我又对地接了一个270PF的电容,也不行.

楼主:
看数据手册.SP798S的4脚不用的话,接地或VCC.我接地.

7脚有对地接了一个270PF的电容.手册推荐是330PF.
HOTPOWER,如果复位有问题,ISP应该不能下载吧?
谢谢.

网友C:
re:isp

LPcFANS 您好!
    在程序运行之前把去掉ISP引脚的上拉电阻,可以用跳线实现。
                                            By zlgarm_ljt

楼主:
谢谢zlgarm_ljt.我试试...

楼主:
上拉去掉也一样.SP708S用在3.3V应该没问题.

楼主:
哪个大虾已经用LPC2368做产品了.问一下复位都是怎么处理的?

我的电路班是:
晶振12M,电容30PF.
复位SP708S.

网友C:
re:isp

LPcFANS 您好!
    您有没有留JTAG调试接口,如果留的话,可以先用JTAG调试。这样才能看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程序是停在那了。
                                     By zlgarm_ljt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是一个功能模块定义错了.

影响了显示.
我把所有的模块屏蔽.
用一个IO带蜂鸣器,一点一点走.发现了.
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