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8):
    我的开发板,能用ISP下载程序运行,但是不能进行仿真,请问是怎么回事,是哪里没设置好,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AXD仿真

凌晨依旧 您好!
    您用的是硬件仿真还是软件仿真,如果是硬件仿真那是什么仿真器?
                                                By zlgarm_ljt

楼主:
回复!

  谢谢回复!  关于仿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个新的问题,做万年历实验的时候,改动CIIR的值时,通过仿真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应该有变化才对啊 改为分钟中断后,应该是每分钟向上位机发一次数据,但现在还是每秒发一次数据,并且CIIR的值改成任意值都一样,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其他原因?麻烦看到问题后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B:
秒位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