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啊?我好象没发表过这样一篇**...

楼主(2007-12-28):
volatile uint16  *ip;

ip = 0x81000000;    // 转换地址0x5555
 ip[0] = 0xaaaa;

请问这里ip[0]是什么用法,谢谢!

网友A:
参考:

转帖:

C语言中指针和数组名小趣
引用 网友B:

在C语言中,指针和数组名通常都可以混用。
例如
char *p;
访问时,*p跟p[0]是一样的,*(p+1)跟p[1]是一样的。
对于数组
char b[5];
访问时,b[0]跟*b是一样的,b[2]跟*(b+2)是一样的。

在一般的通信中(例如串口),通常都使用字节传输。而像float,long int之类的,
有4字节。我的方法就是取它的地址,强制转换为char型指针,然后当作数组来用。
float x;
SBUF=((char*)&x)[0];
SBUF=((char*)&x)[1];
SBUF=((char*)&x)[2];
SBUF=((char*)&x)[3];
接收时,刚好倒过来。

更有趣的是,对于数组形式,数组名和后面的偏移量可以随便换。
char buff[10];
//或者用 char *buff=&buffer;

buff[3]=0xaa;
3[buff]=0xaa;  //居然是一样的,倒塌...

因此,我认为编译器是这么干的:对于形如xxx[yyy]这样的表达式,会转化为*(xxx+yyy),
因此写成xxx[yyy]或者写成yyy[xxx]都无所谓了...非典用法,请勿乱用,出了事偶不负责...

(By  computer00 @ http://computer00.21ic.org@2007-08-22)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41252.html

楼主:
谢谢OO了

还有个问题,你的博客上我没找到那篇从51到uc0S-II,请问在哪,谢谢了

网友A:
啊?我好象没发表过这样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