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19的CAN时钟设置

楼主(2007-12-28):
请教一下,CAN时钟与波特率的计算公式,时序寄存器的其它位的含义与设置,谢谢!知道的说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周工呢?出来说一下呀,总线时序寄存器怎么设呀

网友A:
re

//BRP:    bit0-->9
//SJW:    bit14->15
//TSEG1:  bit16-->19
//TSEG2:  bit20-->22
//SAM:    bit23. high speed==0; low speed==1;
//BPS = (SAM << 23)|(TSEG2 << 20)|(TSEG1 << 16)|(SJW << 14)| BRP

         (BRP+1) * ( (SJW+1)+(TSEG1+1)+(TSEG2+1) )
 BIT =  -------------------------------------------  = *.** (s)
                          Pclk

IAR下有例程的,就是凑那几个值,误差越小越好.

楼主:
还是不太懂,先谢谢楼上

弱弱的问一句:位时间是不是就是波特率的例数?

网友A:
ls

当然了.看看寄存器先,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公式.自己算值代进去就知道了.

楼主:
再说谢谢楼上

          (BRP+1) * ( (SJW+1)+(TSEG1+1)+(TSEG2+1) )
1/BO =  -------------------------------------------
                          Pclk

而 BRP+1 = (Pclk/16)/bo

这样不就是
(SJW+1)+(TSEG1+1)+(TSEG2+1) = 16 ??

对不?

顺便问一下,不用滤波器,是不是关于滤波器的寄存器默认设置就行了?

搞了两天,还搞不动这个CAN,郁闷到死

谁有例程发我一个

biao05@126.com

楼主:
例程啊,好心人哪,我要疯掉了

网友B:
你到ZLG网站去看看,有好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