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还是关于EasyJtag的问题

楼主(2008-01-04):
使用EasyJtag一段时间,某一天出现了问题,如图:
提示DBE warning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查看了原来的帖子,好像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周工没有作答。
还请指点EasyJtag在使用中出错的原因?
谢谢

图片传不上.......

楼主:
图还是传不上啊

今天zlg_arm先生们不上班吗?
还请给个答案,谢了

网友A:
easyjtag

chunpu 您好!
   1、您可在http://www.zlgmcu.com/tools/kaifaban/SmartARM2200/ADS-EasyJTAG.pdf下载EasyJTAG说明文档;
   2、更新您的驱动可在http://www.zlgmcu.com/tools/kaifaban/EasyARM2104/EasyJTAG_Driver_V106.zip下载最新驱动;
   3、更换EasyJTAG为EasyJTAG-H.
                                        By zlgarm_ljt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EasyJTAG说明文档看了很多遍,已经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104、105、106的驱动都试过了
实验板配的EasyJTAG仿真头支持EasyJTAG-H吗?
我这里不行啊??

网友A:
EasyJTAG

chunpu 您好!
   1、可以把LPC2000重新焊接一遍,有时虚焊也会导致EasyJTAG连不上;
   2、EasyJTAG-H是重新1套仿真器,其软件不适应EsyJTAG,如需要可联系当地分公司。
                                    By zlgarm_ljt

楼主:
版主,你这回复没有内容啊.......

楼主:
不查了

虚焊也是可以排除的,因为21的JTAG-H可以调试并单步运行,单EasyJtag会报错误,可能是多方面的结果吧,不去管它了...
呵呵,什么地方能一点缺憾都没有呢,对吧

网友A:
chunpu 您好!

    以前大部分的客户都是用EasyJtag调试的,但是现在我们都建议用户使用JTAG-H版本去调试程序,这是我们的更新版本!
                                          By zlgarm_syg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注,zlgmcu做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