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请问如何用jlink在LPC2210的外部ram调试?

楼主(2008-01-05):
AXD里,JlinkRDI的jtag时钟设置为固定的1000KHz,flash编程没有使能,软件断点使能,“Allow instruction set simulation”钩上了,小端,“Hardware, halt after reset(normal)”,复位后延迟为0ms。

smartarm2200的板子,跳线设为bank0-ram,bank1-flash。
同样的代码(就是光盘自带的led流水灯例程),用EasyJtag + AXD调试正常,但是用Jlink + AXD调试,断点有效,但是查看0x80000000开始的空间全是0xFF(AXD根本没能把数据加载到ram里)。

用Jlink的命令行测试如下(还是写不到ram里):

VTarget = 3.261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JTAG speed: 30 kHz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Id of device #0: 0x4F1F0F0F
Found ARM with core Id 0x4F1F0F0F (ARM7)
  ETM V1.2: 1 pairs addr.comp, 0 data comp, 4 MM decs, 1 counters
J-Link>mem 0x80000000,4
80000000 = FF FF FF FF
J-Link>w4 0x80000000,0x12345678      “写32位数据到0x80000000”
Halting CPU in order to write memory...
Writing 12345678 -> 80000000
J-Link>mem 0x80000000,4      “再读出来,还是空的”
80000000 = FF FF FF FF
J-Link>st
VTarget=3.261V
ITarget=0mA
TCK=1 TDI=0 TDO=0 TMS=0 TRES=1 TRST=1
Supported JTAG speeds:
 - 48 MHz/n, (n>=4). => 12000kHz, 9600kHz, 8000kHz, ...
 - Adaptive clocking

Jlink软件版本为378c。

是我的设置/方法有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还是smartarm2200或者AXD不支持这么调试?

楼主:
jlink好像没问题

刚刚,用jflash写到flash里,bank0改为flash,可以正常运行和AXD调试。
就是外部ram搞不定。

网友A:
re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哦。总线和PC都药初始化。

楼主:
...

可是启动代码能执行初始化的前提是代码已经写入到ram里了。然而现在jlink无法写入ram里(easyjtag倒是正常),硬件上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

看来还是用jlink外部ram调试,会使2210没能正确初始化EMC,从而axd无法加载代码到外部ram。
bank0为flash时,外部ram能用jlink读写。
莫非和boot block有关联?

网友B(2011-03-30):
你好,但到您的帖子已经好长时间了,相信您一定解决了那些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希望知道答案。相信您一定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吧!

网友C:
嗯,虽然时间久了,但对我挺有益的,学习了。

网友D:
jlink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2011-11-30):
我也碰见这问题了。解决不了!打周立功电话说是没碰见过着问题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JLink的问题。网上搜索下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网友F(2012-04-27):
10# _编程浪子 您好,我想请教您怎么用JLINK把程序下载到外部RAM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