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ARM2200和PC机连接的网线怎么做

楼主(2008-01-05):
原配的丢了
自己想做一根,知道和普通pc上网的网线不一样
怎么做呢?

谢谢大侠告之!

网友A:
买一根交叉网线即可,

或者按照下面所述自己做一根交叉网线。www.armecos.com网站里有关于EASYARM2200的FTP网络托管主机,动态网页,CF卡读写,各种BOOTLOADER等相关软件的免费下载。还提供《ecos增值包》软件,可以开发大型应用程序。

详细文档见: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

                                        网线制作方法
                        2008/01/05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如果左手握住水晶头,将有弹片的一面朝下,带金属片的一面朝上,线头的插孔朝向右手一侧时,可以看到连接头中的8个引脚。

    利用斜口钳剪下所需要的双绞线长度,至少0.6米,最多不超过100米。然后再利用双绞线剥线器(实际用什么剪都可以)将双绞线的外皮除去2-3厘米。

    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应线序要求,确定双绞线的每根线已经正确放置之后,就可以用RJ-45压线钳压接RJ-45接头。市面上还有一种RJ-45接头的保护套,可以防止接头在拉扯时造成接触不良。使用这种保护套时,需要在压接RJ-45接头之前就将这种胶套插在双绞线电缆上。

注意:有些HUB、交换机等设备具有自动切换功能,用什么线连接都可以。

--------
直连网线
--------
线序:
一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另一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适用情况举例:
ADSL MODEM与电脑网卡直接连接
ADSL MODEM与集线器UP-LINK口连接

--------
交叉网线
--------
线序:
一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另一端: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适用情况举例:
ADSL MODEM直接接入集线器的普通10兆接口(非UP-LINK口)
两台PC机网卡直接相连
PC机和开发板网卡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