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系统有FIQ中断,但发生了IRQ中断,一直不能进入?

楼主(2008-01-07):
只会执行FIQ,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直停留在“取数据中止”。该怎么办啊?
那位以前也发生过,说说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

hpy013 您好:

1.确定,是否打开了内核中的IRQ中断.

2.确定程序是否正确下载到芯片里.

                          By  zlgarm_zhp

楼主:
我还是有点感觉有点奇对IRQ中断处理程序或者FIQ中断程序部

可能有点问题,不过还不清楚。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而有时候就不可以。
按理说,完成FIQ,就应该跳回去执行IRQ中断。
看来得花点时间,再找找。那位如果解决过有此类情况,欢迎能给小弟提供一下。
我的是FIQ,是Timer0 0.5S的中断。产生16个脉冲。TOIR=0x00,结束中断。
IRQ中断是USBDMA传输中断。现在是:不打开FIQ中断,USB(IRQ)中断,没问题。一旦打开FIQ中断(在USB枚举后),好象程序一直再出来FIQ中断,不过IRQ有1~2次成功,但再继续就不行了。有时候,一次IRQ中断也不行。
我现在修改了FIQ_STACK_LEGTH大小了。设置成512。

;设置系统模式堆栈 也做了修改。
        MSR     CPSR_c, #0x1f ;原来是0xdf。
        LDR     SP, =StackUsr

        MOV     PC, R0

欢迎大家帮我看看。谢谢zlgarm。

网友A:
FIQ

hpy013  您好:

有没有将Timer0的中断标志,清除掉?

                By  zlgarm_zhp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

 TOIR=0x01 清除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的程序,FIQ后,能进行一次IRQ中断。总算比以前好了那么一点点。

楼主:
我的FIQ中断程序:

//****************FIQ部分的程序****************************
extern     void Pulses(void);

        void FIQ_Exception(void)
{

  Pulses();                  // change it to your code  这一句替换为自己的代码

 }

/*********************************************************/

下面是Pluses部分的程序
;-------------Pulses()------------------------------------
AREA    AsmFunc, CODE, READONLY
    EXPORT    Pulses
    IMPORT  send_data
Pulses
    STMFD    SP!, {R0-R10, LR}        ;入栈

    LDR     R10,=send_data
    LDR     R0, [R10]
    MOV     R2, #0x10                ;LR数据长度
    MOV     R3, #0x200               ;P0.9 MCK
    MOV     R1, #0x10                ;P0.4 DIN
    LDR     R9, =0xE0004000
    LDR     R8, =0xFFFFF030
    MOV     R7, #0

    LDR        R4, =0x3FFFC01C            ;FIO0CLR0
    LDR        R5, =0x3FFFC018            ;FIO0SET0

    MOV        R6, #0x80                ;P0.7 WS
;WS=0 16位循环
LOOP

    STR        R3, [R4]       ;MCK=0
    STR        R6, [R4]       ;WS=0

LOOP3
    STR        R3, [R4]       ;MCK=0
       TST     R0, #0x80000000
    BNE     LOOP1
    STR        R1, [R4]       ;DOUT=0
    B       LOOP2

LOOP1

       STR        R1, [R5]       ;DOUT=1

LOOP2

    MOV     R7, R0,LSL #1
    MOV        R0, R7
    STR        R3, [R5]       ;MCK=1
    SUBS     R2, R2,#1
    BHI     LOOP3
    MOV     R2, #0x10
    LDR     R0, [R10]
    MOV     R10,R0,LSL #16
    MOV     R0, R10
;WS=1 16位循环
LOOP_SMALL
    STR        R3, [R4]       ;MCK=0
    STR        R6, [R5]       ;WS=1

LOOP_SMALL3
    STR        R3, [R4]       ;MCK=0
    TST     R0, #0x80000000
    BNE     LOOP_SMALL1
    STR        R1, [R4]       ;DOUT=0
    B       LOOP_SMALL2

LOOP_SMALL1
    STR        R1, [R5]       ;DOUT=1
LOOP_SMALL2

    MOV     R7, R0,LSL #1
    MOV        R0, R7
    STR        R3, [R5]       ;MCK=1
    SUBS    R2, R2,#1
    ;CMP    R2, #0
    BHI     LOOP_SMALL3
;循环结束
    MOV     R7, #0x01
    STR        R7, [R9]

    MOV        R6, #0x00
    STR        R6, [R8]

    LDMFD    SP!, {R0-R10, LR}        ;返回

    END
;--------------------------------------------------------

楼主:
继续

通过仿真调试,发现程序在以下范围内。不去执行USB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快速中断
FIQ_Handler
        STMFD   SP!, {R0-R3, LR}
        BL      FIQ_Exception

        LDMFD   SP!, {R0-R3, LR}
        SUBS    PC,  LR,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而且IRQ中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一直关闭了。
大伙帮忙看看,我可没有关闭IRQ啊。

楼主:
哈哈,有一点进展了

原来我对存储器加速模块的设置的值进行了修改,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改回去了,不过好想可以发生IRQ的次数要多些了。再找问题。各位高手也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