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EasyJtag的片外FLASH的固化的问题

楼主(2008-01-07):
我用EasyJtag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按照ADS-EasyJtag的片外FLASH的固化的步骤,在AXD环境中调试都是好的,但断电后重新上电就不能运行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将ISP短接头取掉

sunny_jgp 您好:

请将ISP短接头取掉,如果连接的话,系统复位后进入ISP操作,不运行用户的程序.
                             By  zlgarm_zhp

楼主:
楼上我已经禁止ISP了,还是不行哦

ls你好,我用的是SMARTARM2200的开发板,我已经断开JP1,即禁止ISP,JP9跳在OUTSIDE,JP10选择BANK0-FLASH,BANK1-RAM了,可以AXD环境调试,断电在重新上电就不运行了

楼主:
感觉程序在RAM中

我把AXD环境中正在运行的程序的EasyJTAG的工具直接拔掉,程序也是运行的,断电在上电就OVER了,感觉就是在RAM中运行的一样

网友B:
《ecos增值包》里有解决方案

网友C:
楼上的要做广告去别的地方吧。

网友A:
sunny_jgp,您好!

请打开H-JTAG Server, 在Flasher下拉菜单中,选择Auto Download。

                                                          By zlgarm_zxm

网友A:
SmartARM2200

sunny_jgp 您好:

1.需要选择正确的FLASH型号,并按照下图进行配置.

2.编译时请选择RelOutChip选项

                    By  zlgarm_zhp

楼主:
我只有EASY-JTAG

楼上你好,我没有H-JTAG,只有EASY-JTAG,那么是否不能下载进去呢

网友A:
easy_JTAG

sunny_jgp  您好:

请问您的仿真头是EasyJTAG,还是EasyJTAG-H?

如果是EasyJTAG请仔细阅读书上调试说明部分,并按照书上去做.

如果是EasyJTAG-H请按照上面讲的或按照产品光盘中的说明去做就可以了

                                         By zlgarm_zhp

楼主:
回复zlgarm

我的仿真头是EasyJTAG,后面可以肯定的是没有-H,我是按照书上(ADS-EasyJtag.PDF)讲的做的,我想问下,我是可以在AXD环境中调试是可以的,包括可以单步,TFT6758的显示都是有的,如果此时断开仿真头也是有反映的.到这里应该可以说明程序已经固化到FLASH里了,问题是我断电再上电就什么也没有了
(断开JP1,即禁止ISP,JP9跳在OUTSIDE,JP10选择BANK0-FLASH,BANK1-RAM,这可以说明我肯定是在FLASH中运行的)

楼主:
to:zlgarm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我把启动文件改了,我本想提高访问外部FLASH的速度,现在刷一屏实在是受不了,我在慢慢提高,找一个最佳的速度.
不过还是很感谢zlgarm这两天的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