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3232疑难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使用SP3232,RS232输入侧有波形,但是TTL侧没有输出,我检测电源正常3.3V,电荷泵电容电压+5.8V,-5.8V,请问还应该检测什么地方?

网友A:
SP3232很好用的,是否收发线接反了???

楼主:
收发线我检查过,没有结反

网友B:
我的都是焊上就能用

楼主:
在周立功公司买的芯片

网友C:
查线路,换芯片

另外3.3V的电荷泵电压是否也应该是士10V?

网友D:
看看有个"输出使能"引脚什么状态?

网友E:
sp3232没有输出时能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是232,和485,复用,485经过了光偶,所有在232RX线上有两个输出,出现了冲突,因为即使485没有输入,输出为高,所以工作不正常,去掉485即可,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