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外部程序中断???

楼主(2008-01-14):
各位老大,

  我想问一下,若有一部分程序被烧入外部Flash中,而有一部分程序被烧入到内
  部Flash,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需要由内部Flash跳转到外部Flash的程序之中.问
  题如下:
   1. 在跳转前是否一定要将CPU设置为"用户外部模式",假设"Boot状态程序模
      式"启动???
   2. 假如不需要将CPU设置为"用户外部模式",是否不必将外部Flash的开始部
      分作为中断映射??
      假如需要将CPU设置为"用户外部模式",是否一定需要将外部Flash的开始
      部分作为中断映射部分?
  所谓进入"用户外部模式",即是Boot1:0=11.

  谢了

网友A:
LPC2214程序运行

longwuyi 您好:

   如果程序先在内部Flash运行,再跳转的话,不需要再设置为“用户外部模式”,也没有必要将外部Flash开始部分再映射。

                            By zlgarm_zhp

网友B:
找外部中断

eint

楼主:
谢了zlgarm_zhp,hz23004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