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SSI做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问题,谢谢

楼主(2008-01-14):
不好意思,刚才没发好,我想问下当我把lpc2132的SSP配成SSI从机时,它能否主动发数据到主机,速率是否必须配成与主机产生的SCLK一致,现在SCLK与FS信号均正常,不知道为什么MISO波形总是不对,需要注意哪些,谢谢

网友A:
SSP作从机

xiaf 您好:

    SSP被配置成SSI从机时,是不能主动发送数据的,必须由主机启动发送。并且在整个发送过程中,SCLK信号均由主机产生,整个数据的发送接收,都由主机时钟信号驱动。此时,从机设置的速率无效。

    请确认主机与从机是否都为SSI帧格式。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