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各位大牛一个FLASH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现在有一个实时的数据存储需求,每秒钟大概要存储1M左右的数据,数据每10us产生一
次,每次大概10个字节

如果每10us中往u盘存一次,估计够呛,查了查NAND Flash的手册,写10个字节进入好像
也要先擦一个BLOCK再Page写入,用时间大概在几个ms(远大于10us),那肯定来不及存

现在想先缓冲,比如1s的数据,然后再写入flash,NAND Flash写1M的数据速度可能还可
以(网上写的u盘速度好像在6M~8M/s)。

请问大家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现在有两个疑问

一是U盘到底有没有那么快的速度?

二是有什么方案可以快速的缓存大概1M的数据,双口RAM?太贵了吧:(

网友A:
你要干啥???一直存储,用SDRAM 缓冲吧!

楼主:
问各位大牛一个FLASH速度的问题

存一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B:
应该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缓存,写

或者一页一页的缓存,写

总之看最下的块写尺寸了

网友C:
没必要缓冲1秒的数据

  NAND FLASH的特性决定应该进行1次1页的写入,每页512字节,所以只要缓存到了512字节或者略多些后,就把512字节写进去。
  NAND FLASH的速度取决于用的类型和单片机的速度,小页的NAND FLASH写入速度应该有1~2M字节每秒,大页的NAND FLASH写入速度应该有8M字节,大页的MLC NAND FLASH写入速度应该超过2M字节。

楼主:
没必要缓冲1秒的数据

谢谢!btw,大页的是多字节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