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在分撒加载中堆栈地址的设置

楼主(2008-01-16):
工程模板中mem_c.scf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由于堆栈是向下生长的,因此STACKS 的起始地址设置为0x40004000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HEAP的起始地址是接IRAM的呢,如果向下生长的话不是把变量的一部分给覆盖了吗?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楼主:
明白了

单区模型的堆栈区中,栈(stack)是向下生长的,堆(heap)是向上生长的

网友A:
请假一个在C中一个输入段的用法

ADS文档上说用#prama arm 定义一个输入段,可不是没说怎么用,楼主指点一下。另main()能生成一个输入段,段名是什么,用main 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