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問題

楼主(2008-01-16):
我用FlashMagic能把程序燒進去,但是不能工作,同樣的程序我在另外一塊板子上是可以運行的,也是LPC2368,不過是舊版本的。
1. 我能用FlashMagic燒進去,說明我的板子是沒有問題,最起碼我的UART0是能工作的。
2. 我用UART0 打印信息,但是就是死活不行,同樣的程序在另外的LPC2368板子上是可以運行的。

到底是為什么呢? 我的晶振是11.0592M, BSL有拉高.

网友A:
hainanboy,您好!

       已记录您的问题,我将在2007年1月17日9:00之前,给出详尽答复,感谢您对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的支持!

                                                             By zlgarm_zxm

网友A:
hainanboy,您好!

程序既然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请检查以下硬件。
  1.复位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2.电源供电是否稳定;
  3.是否存在短路或者虚焊等现象。
                                                        By zlgarm_zxm

楼主:
re

假如你說的上面問題存在的話,我可以把程序燒進去嗎通過串口ISP?

楼主:
re

在線等待.....
復位正常
電源穩定
晶振起振

网友A:
ISP

hainanboy 您好!
   在您确保程序已经烧进去,您可以通过ISP/Display Flash Memory查看Flash中的程序代码是否发生改变。
                         By zlgarm_ljt

楼主:
re

flash magic 我通過Display flash memory看了,我earse之后全是0xff, program之后然后校驗是對的,memory的東西也改變了不是0xff了

网友A:
ISP

hainanboy 您好!
    您需要检测ISP(P2.10)是否一直被上拉了,使程序总是进入ISP状态。
                                    By zlgarm_ljt

楼主:
re

have close this issue, thanks
i fixed it by modify PLL setting for different version LPC2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