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跳线设置

楼主(2008-01-22):
请教周工
    我在做UDP通信试验时,JP4应该全部短接才有效。但有时短接了就不行,“网络电缆没有插好”,恰恰相反把他全部断开就完全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另外,假若蜂鸣器的JP9要是短接了,此时把JP4也全部短接了,那么蜂鸣器就一直响,这个情况在别人的板子上是没有出现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请问我这板子硬件是不是有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跳线

douglas816 您好!
    检查您的短接块是否接触正常及引脚焊接是否良好。
                               By zlgarm_ljt

网友B:
谢谢你!douglas816

////////////////////////////////////////////////////////////////////
我在做UDP通信试验时,JP4应该全部短接才有效。但有时短接了就不行,“网络电缆没有插好”,恰恰相反把他全部断开就完全正常了。
//////////////////////////////////////////////////////
感谢你伟大的尝试!

我也为这个RTL8019AS问题苦恼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是自己写的程序,跑在EASYARM2200上面,,,我的EASYARM2200能够收到局域网上的ARP请求包,但我就是自己发不上去,我在PC上用ETHEREAL抓包工具,,,就是看不到我的EASYARM2200发出的ARP包。。。

昨天晚上看到了你的尝试,我也在我的EASYARM2200上试验了一把,居然OK了!!

确实要去掉J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