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

楼主(2008-01-24):
os, ps, RS, se, DSP
zlg对arm的usos,基本上看清楚了,但有一处不解:

OSIntCtxSw_1
                                                    ;获取新任务堆栈指针
        LDR     R4, [R6]
        ADD     SP, R4, #68                         ;17寄存器CPSR,OsEnterSum,R0-R12,LR,SP
        LDR     LR, [SP, #-8]
        MSR     CPSR_c, #(NoInt | SVC32Mode)        ;进入管理模式
        MOV     SP, R4                              ;设置堆栈指针

        LDMFD   SP!, {R4, R5}                       ;CPSR,OsEnterSum
                                                    ;恢复新任务的OsEnterSum
        LDR     R3, =OsEnterSum
        STR     R4, [R3]

        MSR     SPSR_cxsf, R5                       ;恢复CPSR
        LDMFD   SP!, {R0-R12, LR, PC }^             ;运行新任务

其中:
最后一行
 LDMFD   SP!, {R0-R12, LR, PC }^             ;运行新任务
已经可以把LR出栈到用户模式的LR,

但为何前面要做:
 LDR     R4, [R6]
        ADD     SP, R4, #68                         ;17寄存器CPSR,OsEnterSum,R0-R12,LR,SP
        LDR     LR, [SP, #-8]

这不也是把LR恢复到系统模式(即用户模式)的LR中吗?

楼主:
我的理解肯定不对

我的理解肯定不对,但又不知此处何解?

网友A:
  "LDR  LR, [SP, #-8]" 是取得新任务的返回地址,“LDMFD   SP!, {R0-R12, LR, PC }^”是恢复新任务的寄存器和返回地址。NXP ARM7方面的东西,请到ZLG-ARM发表。

(zlgarm_zsg)

网友B:
re:

LDMFD   SP!, {R0-R12, LR, PC }^             ;运行新任务
这一句中的 ^ 表示将spsr同时也拷贝到cpsr,并不是恢复用户模式的LR。
这一句把堆栈中的LR恢复到了管理模式下的LR中,所以要在之前先把堆栈中的LR恢复到系统模式的LR中。

楼主:
忽视了^,再次谢谢bqt

忽视了^,再次谢谢bqt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

LDMFD   SP!, {R0-R12, LR, PC }^
是把堆栈里的数据出栈到寄存器,然后再恢复cpsr,但此时是管理模式,LR是管理模式的LR,所以当然要先用别的手段恢复用户模式的LR了。

正是由于要恢复CPSR,所以要用带^ 的出栈指令,但由于这条指令不能在系统模式用户模式下运用,所以就有了这样分两步走的方法.

再次谢谢b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