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0x40001e00!错误

楼主(2008-01-24):
用的是2214芯片,同一个程序,一块可以写入,例外的出现0x40001e00!错误提示,FLASH烧写失败,请问是不是芯片内部FLASH坏了???!

网友A:
0x40001e00错误

fantesy 您好!
    从错误提示地址0x40001e00来看,应该是内部SRAM出问题了。
                                      By zlgarm_ljt

楼主:
这表示是地址吗?

是错误提示框的提示,这是提示错误的地址还是提示错误码啊,我的FLASH调试时下载到FLASH错误。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LPC2214

fantesy 您好:
   这个是地址错误,可以多尝试一下,在看看您的其他设置有没有改变。能不能把您的操作的经过说说,并将出错的详细信息贴上来看看?
                                          By  zlgarm_zhp

楼主:
这是详细错误!

error 0x40001e00!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