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VBAT引脚悬空

楼主(2008-01-25):
你好,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如果不用RTC,VBAT引脚悬空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A:
回复如下:

daxibei,您好!
    如果您不使用RTC的话,VBAT管脚最好接地(Vss)。

                                               By zlgarm_wzj

网友A:
VBAT引脚

daxibei 您好:
     如果VBAT管脚不接地的话,在使能RTC后,有可能RTC时钟仍然运行,达不到让时钟停止,节约能耗的目的。因此,必须将空闲的VBAT引脚接地。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