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2008-02-01):
ST, ni, AC, ck, Stack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问下周工,这里的HEAP_BOTTOM 和STACKS_BOTTOM 全是向下的吗?
他们两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堆的低部,一个是栈的低部吗???

网友A:
re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意思是将 HEAP 到 HEAP_BOTTOM 之间的内存部分用作 ADS 中,

动态内存管理库函数管理的内存区,例如:malloc 和 free 函数的操作

(在 Startup.s 中有相关的函数将这两个指针传给ADS库)

而下面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栈的定义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by zlg_hh

网友B(2009-05-07):
向2楼跟3楼致敬,感谢精彩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