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08-02-01):
我现在想在内部RAM中分配出4K的空间做FLASH的环存,请问这4K在分散加载文件中算是堆,还是栈啊!!!

网友A:
re

如果是分配死库容,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或者汇编定义一个Area把空间霸占了就可以,具体地址可以在分散加载时确定。

如果临时用,用栈可能更合适,不过用栈到时候会有对齐问题等等。堆空间连续性仿佛不一定能保证。

楼主:
xiexie

我的是固定的库容,也象你说的一样做了,就是做分散加载的时候算哪块???是ZI吗????

网友A:
re

如果是全局变量,没有初值的在ZI里边。
如果用分散加载,可以自己定义到不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里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