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8主晶振不起振,能ISP吗?

楼主(2008-02-01):
主晶振12M不起振,RTC晶振32.768起振,没找到原因

网友A:
LPC2364/8

chinaitboy  您好:

   可以使用ISP,因为此时系统时钟只与内部RC振荡器有关。
                                    By zlgarm_zhp

楼主:
那FLASH MAGIC输入的晶振频率做什么用啊?

使用内部RC振荡器ISP时,波特率为多少?

网友A:
LPC2378

 chinaitboy 您好:

   由于LPC2300系列ARM在ISP状态时,为自动波特,因此不用管使用内部RC振荡器ISP时,波特率为多少。只要在FLASH MAGIC晶振频率设为4MHz,选择相应波特率即可。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