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的2378不能跑到72MHZ

楼主(2008-02-01):
软件是KEIL
MSEL      12
NSEL      1
CCLKSEL   6或5
跑程序没问题

可是只要CCLKSEL    4
代码能下载到ARM,但是跑不起来,整个IC不工作状态.

2378不是可以到72MHZ的吗?

网友A:
LPC2378

yuzhuju 您好:

   LPC2378可以到72MHz。您先查看一下时钟源是否选择正确,然后,在看您的倍频值是否合适。
   如果能通过ISP正常下载的话,说明芯片已经能正常工作。请参考用户手册看看自己程序设置。
                                          By zlgarm_zhp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把KEIL中设置的截图贴出来了.

用的是12MHZ的晶振,刚刚用示波器确认过了,很准的12MHZ

之前看到论坛上说,2378如果是老的版本,跑不到72MHZ,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LPC2378

yuzhuju 您好:

    有这个原因,以前的版本只能跑到48MHz,目前只有C版的能到72MHz.

                                           By zlgarm_zhp

楼主:
..................

昏倒
我是上海ZLG这边买的
我怎么确定手上的IC是哪个版本啊
能不能换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