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高手们:LPC2364/6/8一般都怎么焊,手工可以吗?

楼主(2008-02-01):
我手工焊了三块都不好用,
RTC晶振32.768有正旋波,主晶振12M没有.

网友A:
示波器打到10x

楼主:
谢谢,明天到单位试试

我的确使用1X档测的,但为什么呢?
这么说出现问题与手工焊接无关?

网友B:
不可能焊接率那么差吧

对角焊接两个PIN固定.
用刀头焊头压一圈,就好了啊.

网友C:
呵呵,估计LZ的焊接水平不怎么行:-)

网友C:
再说了,晶振的引脚不能用1X档去测的,一测就会停振了

当然回看不到波形啦

网友D:
LPC2300外部晶振

chinaitboy 您好:

   在没有运行程序对主晶振设置前,主晶振不会起振;所以您当然测不到波形。

                                     By zlgarm_zhp
                                     Modified by zlgarm_ltt

楼主:
示波器打到10X还是那样

32.768K晶振两端电压为0.74,0.24
12M晶振两端电压为0.74,0.72

网友E:
嗬嗬,我的晶振,很争气,

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不起振的现象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