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周工easy-JTAG能不能烧写s3c2410啊?

楼主(2008-02-03):
不知道这个可不可往s3c2410里烧写uboot,然后烧写linux呢?
如果能,大概是怎么个烧写法?
谢谢!

网友A:
twentyone

的H JTAG可以.

楼主:
H-JTAG可以,但是easy-JTAG H 呢?

我这个是更简单的easy-JTAG H啊,H-JTAG我知道是可以的,所以想问easy-JTAG H能不能烧写

trace32那工具好贵啊,而且也挺复杂

网友A:
easyJTAG-H

又不是专业的开发工具,内部就是一wiggler.
难道你不用easyJTAG-h你就不能做开发了???其实国内便宜的开发工具非常多....

网友B:
H-JTAG我们一般指的是软件

而easyJTAG-H则是支持H-JTAG这个软件的硬件产品,easyJTAG-H就是简单的一个wiggler,而easyJTAG则是zlg自己开发的产品。

网友C:
周公以前的easy-JTAG不可以,easy-JTAGH可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