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无法使用DebugInFlash以及RelInFlash模式

楼主(2008-02-07):
我ISP以及DebugInRam模式都能成功,但却无法使用DebugInFlash以及RelInFlash模式,程序仿真时停在中断向量表处(请看附件),并弹出错误对话框:Failed tu set breakpoint(s),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我用的是EASYJATAG-H~~

网友A:
re

H-JTAG菜单Flasher->Auto Download要打钩,H-Flasher要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具体可参考H-JTAG安装目录下的帮助文档,您可以到WWW.hjtag.COM下载最新的H-JTAG软件,安装后安装目录含有帮助文档。--By zlgarm_z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