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ARM,如何同时对CAP0.0 0.1 0.2进行脉冲记数?

楼主(2008-02-10):
   现在有3路脉冲输入,想同时进行测量,不知道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请指导,谢谢

网友A:
捕获功能

 armandusb 您好:

   您可以使用定时器0或1的捕获功能来时实现,其内部分别有4路捕获输入电路,只要选择好触发边沿,并编写好相应中断处理程序即可。

                                             zlgarm_zhp

楼主:
如何同时测量3路

可以同时测量吗?我看例程上设置后是在T0CCR读取计数的值,这样不是只能测量一路吗?怎么能达到同时测3路或者4路呢?

网友A:
脉冲计数

armandusb 您好!
    T0CCR为捕获控制寄存器用于捕获方式和是否产生中断与计数值无关。您可以分别读取T0CR0、T0CR1、T0CR2。
                            By zlgarm_lijin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