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 下载SST39VF1601出错

楼主(2008-02-10):
用jtag时,我的flash SST39VF1601 check时读出的是0x214B00FB,提示FLASH ID does not mach.出错了!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的配置是如下

用的H-FLASHER是0.6版的

楼主:
我的电路连接是按照ZLG的LPC2210的实验板设计的

以前在公司是用easyjtag调试,现在改用jtag直接下载.但是flash的id为什么不对呢,是不是我买的芯片坏了呢

楼主:
哪个兄弟会的话就帮帮俺吧

楼主:
春节前在上海周立公那拿了10pcslpc2290和10pcs rc500,想调试

这几天就这问题搞死人了,我把script改了好多试,都是这样的

楼主:
周立工的人帮帮我啊

网友A:
..

在Configuration选项的flash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B:
回复如下:

galy,您好!
   您发贴的时候正值我司放假,所以没有及时解答您的问题,实在十分抱歉!
   请您参照以下方法进行解决:
   1、打开H-JTAG目录下的FDevice文件夹;
   2、进入SST目录,然后用记事本打开SST39VF1601;
   3、更改FLASH_ID为0x214B00BF。
                                           By zlgarm_w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