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DP83848调试问题求教?

楼主(2008-02-13):
1.和PC相连后,PC显示100.0Mbps
2.连接后DP83848的LINK,SPEED灯亮
3.从PC端ping,DP83848的ACT灯闪,LPC2368没有响应.
4.LPC2368无论设置EMAC为100M和10M,PC端都显示100.0Mbps
5.LPC2368中烧的是在其他板上可以正常ping和udp的程序(此板也使用LPC2368+DP83848)
6.网线肯定好用
7.无法确定LPC2368中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请问我从哪里入手?

楼主:
这种现象能否认为PHY和TRANSISTOR没有问题了?

另DP83848和LPC2368的50M时钟都有(有源晶振)
能否认为DP83848和变压器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LPC2368和DP83848间的通讯?

楼主:
PC上本地连接状态中,发送包记数正常,接收包记数一直为0

楼主:
PC上本地连接状态

哪位有最小程序,可以验证LPC2368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求救

您好,可以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有问题向您请教!

楼主:
neu_hrtem@126.com

网友B(2008-07-02):
可以用kei l 库里面的驱动

keil RL 有 DP83848的驱动

网友C(2013-01-16):
看不到附图呢?????

网友C:
貌似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