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48能否同时实现多个设备?

楼主(2008-02-15):
我需要用一块lpc2148同时实现"usb键盘,usb鼠标,自定义的usb数据通讯",可以实现吗? 现在芯片选型.

网友A:
LPC2148为USB设备

mcu51 您好!
   LPC2148只是一个USB设备,不能扩展别的设备。
                                By zlgarm_lijintao

网友B:
不能使用USB composite吗?

应该是只要定义多个接口,而且各个接口使用的EP处EP0外都不同。

楼主:
我不是要扩展别的设备,而是希望一个2148能同时当作3个设备

zlgarm_lijintao:
我不是要扩展别的设备,而是希望一个2148能同时当作3个设备使用.
模拟一个usb鼠标
模拟一个usb键盘
另外同时还可以和上位机的自定义软件进行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