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确定LPC2368的工作状态(ISP,JTAG,ETM,用户程序)?

楼主(2008-02-17):
如何确定LPC2368的工作状态(ISP,JTAG,ETM,用户程序)?

网友A:
工作状态

chinaitboy 您好!
    有2种情况可以是芯片进入ISP状态:
      1、将芯片的P2.10引脚拉低,复位芯片,可以进入ISP状态
      2、在芯片内部无有效用户代码时,BootBlock自动进入ISP状态
    在LPC2000系列ARM集成了JTAG调试器,通过JTAG调试器可以调试程序代码
    ETM属于一种调试手段,但是很少用。
    无论是调试还是最终运行都与用户程序有关。
                               By zlgarm_lijintao

网友B:
zlgarm进入ISP应该是P2.10腿吧,手册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A:
djmodel,您好!

是的。LPC2300系列ARM的ISP使能引脚为P2.10。而LPC2100,LPC2200的ISP使能引脚为P0.14。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