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294串口1的收发问题

楼主(2008-02-17):
我的串口0采用查询发送中断接收,一切正常。
但是,我的串口1(初始化方式一样)只能发出来,却接收不到(短接RX和TX时,发到PC串口调试中断上的将是乱码),仿真调试发现,串口2进不了接收中断,请问什么原因那?

下面是源代码

void __irq IRQ_UART0 (void)
{
    if ((U0IIR & 0x0F) == 0x04)
        rcv_new = 1;    //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rcv_buf[Uart0rcv_p] = U0RBR;//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
    Uart0rcv_p++;
    if(Uart0rcv_p == 8)  Uart0rcv_p = 0;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INT8U UART0_Init (INT32U baud, UARTMODE set)
{
    INT32U bak;
    if ((baud ==0 ) || (baud > 115200))    return (0);
    if ((set.datab <5) || (set.datab > 8))    return (0);
    if ((set.stopb == 0) || (set.stopb > 2))     return (0);
    if (set.parity > 4)    return (0);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 设置串口波特率 */
    U0LCR = 0x80;                        // DLAB = 1
    bak   = (Fpclk >> 4) / baud;
    U0DLM = bak >> 8;
    U0DLL = bak & 0xFF;

    /* 设置串口模式 */
    bak   = set.datab - 5;// 设置字长
    if (set.stopb == 2) bak |= 0x04;    // 2位停止位

    if (set.parity != 0)
    {
        set.parity = set.parity - 1;
        bak |= 0x08;//奇偶校验使能
    }
    bak |= set.parity << 4;    // 设置奇偶校验
    U0LCR = bak;

    U0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
    U0IER = 0x01;                        //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 使能UART0中断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设置所有的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1 = 0x20 | 0x06;     // UART0分配到IRQ slot0,即最高优先级
    VICVectAddr1 = (INT32U)IRQ_UART0;    // 设置UART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0x06;            // 使能UART0中断

    return (1);
}
void __irq IRQ_UART1 (void)
{

    if ((U1IIR & 0x0F) == 0x04)
        rcv_new = 1;    //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rcv1_buf[Uart1rcv_p] = U1RBR;//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
    Uart1rcv_p++;
    if(Uart1rcv_p == 8)  Uart1rcv_p = 0;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INT8U UART1_Init(INT32U baud, UARTMODE set)
{
    INT32U bak;

    /* 参数过滤 */
    if ((baud ==0 ) || (baud > 115200))    return (0);
    if ((set.datab <5) || (set.datab > 8))    return (0);
    if ((set.stopb == 0) || (set.stopb > 2))     return (0);
    if (set.parity > 4)    return (0);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1

    /* 设置串口波特率 */
    U1LCR = 0x80;                        // DLAB = 1
    bak   = (Fpclk >> 4) / baud;
    U1DLM = bak >> 8;
    U1DLL = bak & 0xFF;

    /* 设置串口模式 */
    bak   = set.datab - 5;                // 设置字长
    if (set.stopb == 2)    bak |= 0x04;    // 判断是否为2位停止位

    if (set.parity != 0)
    {
        set.parity = set.parity - 1;
        bak |= 0x08;
    }
    bak |= set.parity << 4;                // 设置奇偶校验

    U1LCR = bak;

    U1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
    U1IER = 0x01;                        //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 使能UART1中断 */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的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2 = 0x20 | 0x07;              // UART1分配到IRQ slot1
    VICVectAddr2 = (INT32U)IRQ_UART1;    // 设置UART1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1 << 0x07;                // 使能UART1中断

    return (1);
}
void TestUART1(void)
{
    INT8U i;
    INT64U count;
    INT16U test=0;

    Uart1rcv_p= 0 ;
    for(i=0;i<=7;i++)                   //发送
    {
        UART1_SendByte(uarttest);
    }

    count = 0;                             // 等待 0.1 秒
    while (count < 500000) count++;

    for(i=0;i<=7;i++)                    //接收并比较是否正确
    {
        if(rcv1_buf != uarttest) test = 1;
    }

    if(test == 1)
        UART0_SendMessage("        UART1 ERROR(是否已经短接JP12.2与JP12.3)!
");
    else
        UART0_SendMessage("        UART1 OK!
");
    for(i=0;i<8;i++)
        rcv1_buf = 0xff;
}
int main (void)
{
    INT8U i,j;

    UARTMODE uart0mode,uart1mode;

    TargetInit();

    IO2SET = PIN26;
    IO2SET = PIN27;

    uart0mode.datab = 8;  //8位数据位
    uart0mode.stopb = 1;  //1位停止位
    uart0mode.parity = 0; //无奇偶校验
    UART0_Init(9600,uart0mode);      // 串口0初始化

    uart1mode.datab = 8;  //8位数据位
    uart1mode.stopb = 1;  //1位停止位
    uart1mode.parity = 0; //无奇偶校验
    UART1_Init_int(9600,uart1mode);
    // 串口1初始化

             while(1)
         {
        //TestUART0();//ok
        TestUART1();
         }
}

网友A:
引脚连接PINSEL设置

luckyfzl 您好!
    您的UART1初始化没有设置引脚连接模块PINSEL.
                            By zlgarm_lijintao

楼主:
谢谢李兄关注,是这样嘛?

谢谢李兄关注,是这样嘛?
PINSEL0 =PINSEL0 | 0x00050000;// 设置I/O连接到UART1

我将RXD1/TXD1直接用线短接了。
但是,我还是进不了接收中断,从示波器看,数据是发出来了

网友A:
打开IRQ中断

luckyfzl 您好:

   您还需要再使能内核中的IRQ中断。在我们公司的提供的模板中,需要在程序中添加 IRQEnable();

                                                by zlgarm_zhp

网友B:
可能是进入UART1中断了,但没有出来,死机了。

还有注意跳线连接,串口线线序以及是否开焊断路,换根线试下。
引脚分配设置也要注意。

LPC22XX我们有现成的库,UART0/1都可以正常工作。
关于串口编程注意事项如下:
串口编程